求助:关于剖面线问题

楼主(2018-05-23):
同一个尺寸的方框,在不同的CAXA文件中,打剖面线时比例和间距选的都一样,但是出现的问题是,在一个文件中剖面线可以正常做出,而在另一个文件中剖面线会出现错误提示,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A:
比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不一样

我在两个文件里用的比例和间距都是一样的

楼主: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图纸比例比一样

网友C:
看看剖面线的比例设置等,一定是有设置错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剖面线的比例设置等,一定是有设置错误的地方

这是在两个文件中相同的操作,帮忙看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比例比一样

图纸比例不一样吗?能详细说一下怎么处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在两个文件中相同的操作,帮忙看下呗

是比例设置问题,设置框里都看不见剖面线,比例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比例设置问题,设置框里都看不见剖面线,比例太大了

但是同样的设置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是可以打上剖面线的,上面那两张图片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比例设置问题,设置框里都看不见剖面线,比例太大了

上面两张图是同样的设置,剖面线可以正常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两张图是同样的设置,剖面线可以正常加上

那就是需要加剖面线的图形比你设定的边距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