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直连油泵的相关计算

楼主(2018-05-23):
现在用一款伺服电机来直接驱动一款油泵,不用减速机构,压力达到40MPa,200吨设备,流量选用1.89L/min的高压柱塞泵,额定转速1500r/min,伺服电机额定转速1500r/min,油缸面积S=2000×10e3N/40MPa=50×10e3mm2,假设前进速度10mm/min,根据功率P=FV=p(油压)×S×V=40MPa*50*10e3mm2*10mm/min÷1000e2÷60=0.34kW,考虑效率以及泄漏等等,假设选用600W伺服电机,扭矩T=9550P/n=9550*0.6/1500=3.82N·M,实际上600w伺服电机没有这么大扭矩,某款伺服电机1.5kW,额定扭矩4.77牛米,实际上从0MPa达到40MPa电机转速并没有1500r/min,大概最大转速600转,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在额定转速下是恒扭矩,那么扭矩到底该怎么计算呢?还是说1.89的泵在600转时流量为0.756L/min,功率P仍然是0.34kW,还是选600W,T=9550P/N=9550*0.6/600=9.55N·M,若需要达到这么大扭矩则需要选3kW伺服电机。之前100吨设备选了2kW伺服电机扭矩10牛米,带3.22L/min油泵,到32MPa结果带不起。现在有点疑惑到底该怎么计算。

网友:
按排量算扭矩,不要按流量,柱塞泵是哪种形式的,伺服电机是哪种电机,要考虑机械特性曲线匹配

网友:
按排量算扭矩

网友:
油泵的工作压力和排量可以算出驱动扭矩。系统流量和压力可以算出功率,有了这两个参数就能选出来电机了。当然是要留出余量的,安全系数要选多少看你们经验。

网友(2018-06-27):
有空好好学习学习,忘的太多了

网友:
这些都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