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裁切毛毡的刀具

楼主(2018-05-23):
这是一条光伏玻璃生产线其中一台设备,这台设备需要裁切毛毡,擦洗光伏玻璃,目前找不到刀具的供应商,社区力量大,有哪位兄弟,前辈见过类似具,望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带加热的刀具啊。

网友B:
气缸切,推力够吗?看刀刃也不锋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带加热的刀具啊。

没看到加热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切,推力够吗?看刀刃也不锋利啊

现场使用没问题,第一次见我也怀疑能不能切断

网友C:
不锋利,毛毡能切下来吗?选用一些好的钢口,做一下热处理,然后,再开个刃

网友:
应该是木头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锋利,毛毡能切下来吗?选用一些好的钢口,做一下热处理,然后,再开个刃

看着是不锋利,刀片厚度在1.5mm左右,而模切的刀片都在1mm以下

楼主:
颜色看着像木头,摸着很硬,怀疑是电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