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止动垫圈的效果

楼主(2018-05-23):
图示中用于两块板之间连接螺栓的止动有没有什么止动措施使其可以达到100%止动,或者止动的方式在设计时会不会着重考虑呢

网友:
1、图中这种止动垫片
2、手电钻开孔上开口销
3、双螺母或锁紧螺母
4、电焊

楼主:
不知道使用三十度楔形防松螺纹螺母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
100%的止动措施要么高成本,要么破坏性,电焊、破坏螺纹、上开口销、铣键槽、止动垫圈+锁紧螺母可以
防松螺母,锁紧螺母,止退垫片+滚花螺丝,双螺母、平垫+弹垫都做不到100%止动

楼主:
100%只是想表示防松可靠性更高一些 并不是数字意义的100%,不好意思让你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