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座底部为什么加垫片

楼主(2018-05-23):
  网上下了 一个铣床图纸。有些地方想不明白,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图片是铣床,每个丝杆座下面都有一个比较厚的垫片。想问一下这个垫片的作用。不会是调节高度吧?

网友A:
第一个图片的左边位置的垫片调整中心高?第二张图片在螺栓下装了那么厚的垫片没看懂,还有其他角度的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片的左边位置的垫片调整中心高?第二张图片在螺栓下装了那么厚的垫片没看懂,还有其他角度的图片吗 ...

  模型每个垫厚度都是10mm。这个应该算是比较精密的机床,床身加工应该是铸造后 去应力 然后加工出来,有配合关系的基准 应该是一次装夹加工的,高度不应该需要用垫片来调节吧。每个丝杆座下面都有垫片。我没想明白为什么加这个垫片。

网友B:
就是调节高度用的,配合都是会有误差的,10mm的垫片用于配磨,太薄了不好磨

网友(点评):
这个误差用什么工具检测的呢

网友(点评):
用表打丝杠上母线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是这个原因

网友:
也可能起到减震的作用吧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用装配工艺来弥补加工工艺的不足。看图片,那几个轴承座位置都是不好磨的地方。

网友:
防震,调整中心高的作用,垫片厚一点,在磨床上好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垫板应该用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调节高度用的,配合都是会有误差的,10mm的垫片用于配磨,太薄了不好磨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每个垫厚度都是10mm。这个应该算是比较精密的机床,床身加工应该是铸造后 去应力 然后加工出来,有 ...

调中心高的垫片应该是不同厚度的几个组合,不可能是所有垫片都10mm。另外,如果是10mm厚,那可能不是调中心高的,有可能是别的作用。减震好像也不对,减震垫片应该装在设备和底座之间才对。看看垫片什么材质?

网友C:
不需要垫片的。网上下载的也不一定对。不信可以扒开一台机床看看,精密机床还需要垫那个东西吗?保证机床精度的前提是导轨!安装调试最少要半天……不然伺服电机、编码器精度再好也没用。更何况一个轴承座?拆装过无数数控机床XYZ轴和导轨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垫片的。网上下载的也不一定对。不信可以扒开一台机床看看,精密机床还需要垫那个东西吗?保证机床精 ...

   我就是想不明白才问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一般是没有的。

网友:
就是用来调整的

网友:
经验习惯,调试修理都在这张垫片上,坏也坏在它,避免弄坏机床。

网友:
同意10楼的 如果说要垫的话有塞片,各种规格都有。而且这个一般要机加工保证精度,垫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用。要么就是钳工去铲刮。减震就更不对了,这里不能用软的材料。

网友:
小白前来围观学习大神的观点

网友:
使用标准件后,没办法,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