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钻孔扩孔有多困难?

楼主(2018-05-23):
       为什么生产都不愿意去帮忙弄这种问题? 3mm不锈钢板,钻孔及扩孔是有多困难,每次不锈钢钣金上需要加一些孔或来料有问题需要生产帮忙扩一下孔,生产都说搞不了,我们自己有钻床有CNC也搞不了,还要发外边加工厂去返修,人家也是用CNC修。。。

网友A:
一是生产不愿意给别人擦屁股;
二是工人额外干活没钱拿;
三是钻不锈钢需要合金刀头。

网友B:
其实就是2楼说的几点

1、确认生产部门或仓库中有对应尺寸的含钴刀具
2、工时计算要保证工人不亏
3、明确责任,外来零件返修后如果影响使用了,责任是谁的

网友C:
在工厂“帮忙”一次两次行,“每次”恐怕谁都不愿意。

网友:
厂里谁没事 就给供应商拆屁股。。。。。。。

网友D:
给厂家休产品,修好了可以,修不好可是会赖到你身上的,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可是做过,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没办法,还是找厂家的人来修吧

网友E:
长见识来了

网友F:
需要含钴钻头,工人不想干,不锈钢应该是激光切割,孔直接割出来,难度不大,难度大的是利润,工作分配不均

网友G:
如果是自己改图纸了,那自己弄下无可厚非,如果是外协的没做好,自己厂里工人肯定不肯的,除非外协厂出费用。

网友H:
激光切割就搞定了

网友:
我们车间老师傅说,钻不锈钢板孔有5个诀窍:
1,如果孔大于6mm以上,就先使用3.2mm-4mm的钻头打小孔,然后再用大钻头扩孔。
2,找个钉子,或者尖锐物体,在钻孔中心处留下坑。
3,电钻夹头务必夹紧麻花钻钻头,麻花钻越短越好,麻花钻的刃子不需要太尖,太锋利。
4,电钻转数应该在80-120之间效果最佳,转数越大越钻不下去,烧坏钻头,不锈钢板退货,后边就别再想钻孔了。
5,扎稳地盘,用力均匀,点动电钻。

网友:
就是避开硬化层。

网友:
你需要一只群钻。

网友:
不锈钢很硬,钻头不行干不动你

网友:
有的件,稍微厚点,我们都拿线切割弄。硬还粘到

网友I:
工人都是计件的。做这种没批量的事情浪费很多时间,人家还得吃饭。你要申请钱给他们,他们什么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生产不愿意给别人擦屁股;
二是工人额外干活没钱拿;
三是钻不锈钢需要合金刀头。

这几点感觉总结得比较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2楼说的几点

1、确认生产部门或仓库中有对应尺寸的含钴刀具

是的,责任这一块是很容易能确认的,设计问题设计签字确认责任,供应商问题因时间紧迫也是研发确认后才临时加工,生产另外购置的CNC就是应对这种情况的临时返修加工的。就是协调流程上都走不通,走采购发外返修还被骂一顿:我们自己有CNC为什么还要发外边,时间本来就急,来回浪费还浪费这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厂“帮忙”一次两次行,“每次”恐怕谁都不愿意。

道理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厂家休产品,修好了可以,修不好可是会赖到你身上的,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可是做过,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

我也吃过这个亏,还不是修他的件,本身他来料就是做错的,但我这边公共盘更新了一下图纸,他们就不认了,叫他们提供我们给他的图纸,他们说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见识来了

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含钴钻头,工人不想干,不锈钢应该是激光切割,孔直接割出来,难度不大,难度大的是利润,工作分配不均

我们也说返修用激光切一下就好,不要精度,但我们钣金采购直接就说是做不了,最后还是找的机加的采购用CNC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自己改图纸了,那自己弄下无可厚非,如果是外协的没做好,自己厂里工人肯定不肯的,除非外协厂出费用 ...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激光切割就搞定了

一般上钣金厂都会有激光切割设备的吧?钣金采购就是直接说做不了,钣金返修不了,要不就从新下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人都是计件的。做这种没批量的事情浪费很多时间,人家还得吃饭。你要申请钱给他们,他们什么都干!

还没有这个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