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6系的铝件,不用螺纹连接,把它们连接起来

楼主(2018-05-23):
各位,大家好        三个6系的铝件,如何不用螺纹连接,把它们连接起来?紧配合吗?是的公差应该怎么给。紧配合是什么样的工艺。如图

网友A:
轴大点,孔小点,过盈配合,即依靠轴与孔的过盈值,装配后使零件表面间产生弹性压力,从而获得紧固的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大点,孔小点,过盈配合,即依靠轴与孔的过盈值,装配后使零件表面间产生弹性压力,从而获得紧固的联接。

谢谢你的回答,过盈配合是可以,我还想知道铝材的话过盈配合的公差怎么标注比较合理。但还有一定的风险吧,有没更好的工艺呢?

网友B:
铝制件使用紧配合效果应该不太好吧?我觉得最有可能是粘接,不用螺纹的连接不是还有焊接、铆接等

网友(点评):
粘接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制件使用紧配合效果应该不太好吧?我觉得最有可能是粘接,不用螺纹的连接不是还有焊接、铆接等

嗯,你这么一说,粘接确实有可能,焊接和铆接就不打可能了,毕竟是外观件。

网友C:
要不要经常拆卸更换?如果不用的话,可以用过盈配合。至于公差选择,要看实际使用的工况了。

网友:
焊起来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经常拆卸更换?如果不用的话,可以用过盈配合。至于公差选择,要看实际使用的工况了。

不拆下来了,公差有无参考?

楼主:
不行哦,还是个外观件

网友:
铝合金配合公差,要求紧配,一般给多大
http://www.cmiw.cn/thread-437885-1-1.html

如果加热到120℃以上,热装的话,也可以选h7/s6。按图中零件的大小,目测过盈量在0.02-0.06

网友:
图中只有两件,可以粘起来,用过渡配合(H5/js6)。滴502。
铝合金晶体是面心立方结构,刚度虽大,容易坍缩。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好大启示

网友:
楼主可以采用压铆工艺。

网友D:
参考过去中国的老祖宗传下来的连接方式,一个螺钉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过去中国的老祖宗传下来的连接方式,一个螺钉都没有

你觉得榫卯能用到机械里面吗?

网友:
我觉得粘接可能性大,铆接表面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榫卯能用到机械里面吗?

比如键,一般我们用平键,但是也有楔形键这东西,你可以去了解下还有我解释下螺丝拧紧的问题,螺纹这东西,其实和楔形键这类东西从原理上相似的,你有兴趣可以去分析下螺丝为什么能紧固机构
最后,在论坛里大家客气点,就算别人说错了也没必要用类似嘲讽的语气来发出来
何况我也没说错,你没见过,说明你见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键,一般我们用平键,但是也有楔形键这东西,你可以去了解下还有我解释下螺丝拧紧的问题,螺纹这东西 ...

兄弟,谢谢你的回答,确实我好多东西的都没见识过,希望兄弟能多多提供些东西让我见识一下。可能是我的文字有点过激了,还请见谅。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