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设置问题

楼主(2018-05-23):
SW工程图能否一次对尺寸标注设置后,其他零部件再生成的工程图尺寸标注就不用设置了

楼主:
具体是对尺寸箭头的设置

网友:
我觉得可以。没试过

网友:
可以,设置之后保持为模板,下次用次模板生成工程图即可

网友(点评):
对的,我的就是自己做的图框,然后改好做成模板。以后用此模板非标方便。

网友(点评):
盗版未经过培训^_^

网友:
你设置好后保存为模板即可

网友:
设置模板就解决了

网友:
建议楼主建立各个模板,比如零件图有零件图模板,装配图有装配图模板,工程图有工程图模板,在工程图模板里面可以预先设置好标注方式,图层颜色等等,然后在系统设定里面选择文件位置--模板位置,在出图或建立新模型时就会出现下图

网友:
把你模板源文件位置找出来,打开,设置好了,再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