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紧作用的气缸如何选择行程

楼主(2018-05-23):
比如说需要水平推一物体,行程为200,我是否可以选200满行程的气缸,如果不可以该如何选择。选择时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网友A:
气缸不要用满行程 我一般保留10mm余量 要不然怎么知道有没有压紧

网友:
有可调行程气缸

网友:
可以,注意气缸的行程会有一定偏差,一 般会大个2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不要用满行程 我一般保留10mm余量 要不然怎么知道有没有压紧

谢谢,第一次选气缸不太明白

网友:
绝对不可以用满行程,对气缸不好,再加上装配误差,可能会出现问题,行程加个5mm或10mm,再用缓冲器或优力胶限位。

网友A:
一般不用可调行程的(太贵了)除非是对气缸最终位置精度要求高而且加不了限位块的  像他这个压紧作用的用可调行程完全是浪费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预留能稍微调整的空间,行程可用限位块来控制。

网友:
气缸行程要留有一定的富余量,一般为5--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预留能稍微调整的空间,行程可用限位块来控制。

请问有图可以说明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可调行程的(太贵了)除非是对气缸最终位置精度要求高而且加不了限位块的  像他这个压紧作用的用 ...

求指点,用普通气缸就可以吗?可以满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预留能稍微调整的空间,行程可用限位块来控制。

没做过,有图纸或者示意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做过,有图纸或者示意图说明一下吗?

限位块可调整的,螺栓或其他机构。气缸选型上官网网站,比如SMC都有对应的选型软件。

网友:
留余量 然后在200的位置加 之前位置加缓冲器 加限位螺栓在200位置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点,用普通气缸就可以吗?可以满行程吗?

普通气缸就可以 你先确定你需要行程(气缸行程要比你需要的多10mm左右)还有需要的压紧力(气缸输出力要在你需要压紧力的1.5-2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气缸就可以 你先确定你需要行程(气缸行程要比你需要的多10mm左右)还有需要的压紧力(气缸输出力要 ...

比如我需要的行程是200,气缸的规格有200,250.你说的多10mm怎么做。一般默认的气压是0.6MPA吗?

网友:
如果气缸用来做平移前进或后退,是要在你定位得地方做硬限位来保证精度得,并预留5毫米的压缩距离。

网友D:
气缸要加限位好一点,要不总是让气缸内部行程限位气缸容易坏。而且气缸快到行程时候,力会小一点,行程的话留个15mm余量吧

网友(点评):
气缸快到行程力会小?? 没听说过。。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小吗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我需要的行程是200,气缸的规格有200,250.你说的多10mm怎么做。一般默认的气压是0.6MPA吗?

那就用250的 我一般用0.5 一般工厂气源压力在0.6~0.8你要比这个压力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缸要加限位好一点,要不总是让气缸内部行程限位气缸容易坏。而且气缸快到行程时候,力会小一点,行程的话 ...

因为气缸自带缓冲啊,快到头的时候,自带的缓冲就开始起作用了,力量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