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选型计算

楼主(2018-05-23):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齿轮齿条齿是分模数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我哪种情况下选多大模数呢?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给我参考下,我感觉机械手册的书都是教我们怎么设计齿轮齿条,但是我们又不需要设计齿轮齿条,只需要买市场上现有的货就行了。

网友A:
齿轮需要验证的有:齿根强度、齿面接触强度和疲劳强度。为什么我们选择模数没有一个固定值或者参考值呢?因为这三个强度和一个参数密切相关:齿宽。由于机械设计时环境各不相同,就导致齿宽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样的模数下,齿宽数值越小,承受的力量越小,数值越大,承受的力量越大。所以大多数齿轮设计可以先自定一个模数,三个强度验算通过就可以了。当然,要是齿轮研究所和减速机厂家计算不在此列。

网友:
类比。算出来的一定很小,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需要验证的有:齿根强度、齿面接触强度和疲劳强度。为什么我们选择模数没有一个固定值或者参考值呢?因 ...

三个强度怎么验算呢

网友:
齿传动,其技术选型方法如下:
1、根据外加载荷大小初步估计齿轮的模数m,如果选择斜齿轮,选择一个适当的螺旋角。然后根据速比(例如输入转速4rpm输出8rpm)为1/2,加速传动,两齿轮齿数比就为Z1/Z2=2:1。再由中主距a=m(Z1+Z2),求得Z1和Z2。如果是斜齿轮则a=m(Z1+Z2)/cos(螺旋角).
2、接下来,一般取齿轮压力角为20度,齿顶高系数为1,齿根高系数1.25,就基本可以求出齿轮的参数。
3、这步最麻烦,针对这对选好的齿轮传动,对其进行齿轮强度校核,包括齿根强度和齿面强度。这个你就得一五一十地去查表了,计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有专门的齿轮设计软件:KISSOFT,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强度怎么验算呢

你要是想快速掌握,就下载机械设计手册2008(软件版),附带的有齿轮的设计计算过程,我也经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