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求助

楼主(2018-05-23):
求助求助求助、请看附件、这些东西怎么加工合适,光洁度要求、表淬硬度要求,变形怎么控制。哪位大神能提供下工艺过程啊,需要怎么干合适!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跪求解答

网友:
西马克的的图纸哟,可惜我对工艺不太懂

网友:
自从开始评估成本,对没有标明产量的图纸看都不愿看。、
几十个和几百万机台和加工方法可以完全不同。

楼主:
只有普通的数控车床和普车。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我觉得我的水平不够,点进来观摩观摩学习学习

网友:
只能观摩了

网友:
国外图纸同心度都不喜欢标直径啊,是不是嫌弃麻烦啊

网友:
工件装夹很容易造成工件变形,为了避免这种变形的出现,需要选择正确的夹紧点,然后根据夹紧点的位置选择适当的夹紧力。所以尽量保持让工件的夹紧点和支撑点一致,让夹紧力在支撑上作用,这样夹紧点可以更靠近加工面,这样才不容易引起夹紧造成的变形。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一二啊

网友:
没看明白工艺难点在什么地方,不过只有数控车和普车干的有点费劲啊~

网友:
这里面确实,有好多刀需要特殊定制,报价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