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朗叉车怎么样?与其他叉车比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8-05-23):
如题,有认识的朋友想租和买几台叉车在仓库工厂里面用,有接触到的品牌是科朗,林德,永恒力,龙工,合力,杭叉等几个品牌。想问问有用过或者对这个几个牌子的叉车了解的朋友吗?给说说

网友:
合力,杭叉多见,支持国货。

网友:
我们公司较常使用的是合力叉车

网友:
安徽合力,杭叉都算不错的品牌,质量也不错,早先在合力叉车家属院住了很多年。

网友A:
被杭叉伤过一次,二根直径6厘米长6米的圆钢,离地1米高左右,一碰控制杆,0.1秒内泄到地面,脚背被砸骨裂。(注:不是说这个品牌不好)只是希望使用时严格按照安全规则来使用,安全第一。

补充内容 (2018-5-24 10:13):
括号里加了一句,不是针对这个牌子,别引起其它误会。

网友(点评):
是叉子与圆钢一起下来,直接砸到地,液压系统某故障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杭叉伤过一次,二根直径6厘米长6米的圆钢,离地1米高左右,一碰控制杆,0.1秒内泄到地面,脚背被砸骨裂。 ...

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用的时候会遇到的突发事故吧,一听都好疼,目前叉车工还需要持证吗?没有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方法吗?使用的时候

网友(点评):
需要持证

网友:
合力的性价比还可以,市场上见的也多些

网友:
老牌子了,质量不错,关键是看你那附近有没有售后,当然进口的叉车成本方面较高,但是性能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杭叉伤过一次,二根直径6厘米长6米的圆钢,离地1米高左右,一碰控制杆,0.1秒内泄到地面,脚背被砸骨裂。 ...

你应该说被叉车伤到过,干嘛非得指出牌子说是被杭叉伤过呢?搞得好像换个品牌的叉车你那个时候就不会受伤似得,掐指一算,这完全是叉车工操作原因吧,叉圆钢的时候叉得太靠前端了然后叉子前端抬得角度又不够高能不出事么,叉子前低后高,圆钢不就直接往前滚下来了么。如果叉子叉的深一点,圆钢从叉子根部滚到端面距离算这个叉子1米吧,怎么也得滚好几秒才会掉下来,况且会发生往叉子前端滚就是属于前低后高的情况,违规操作!

网友(点评):
括号里加了一句啊。是叉子与圆钢一起泄下来,直接砸到地面,是液压系统某故障引起

网友(2018-07-14):
我是做agv激光叉车的,可以了解下!

网友(2018-09-19):
你好,目前叉车行业内质量和性能以及安全做的最好的是科朗叉车。但是由于进入国内较晚,所以知名度在国内较低。如果在意安全和质量,科朗不错的。没要求就国产品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