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知道负载力需要多大的转矩能推动

楼主(2018-05-23):
已知Tr52*8.     负载31000N

网友:
理想公式T=F*S/2π,T:旋转螺纹的扭矩     F:直线运动力     S:螺距
注意:传动效率

网友:
梯形螺纹传动的机械效率与螺纹表面质量、摩擦副材料、润滑状态、轴端支承形式、螺纹参数等有关。根据经验值,大概按30%。那么推力F=(2*3.14*T*0.3)/s
T:扭矩(N.m)  s:螺纹导程(要换算成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