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RAPIMA,RMX-15桌面铣床用钣金做床身能达到什么样精度?

楼主(2018-05-23):
        图片为日本RAPIMA,RMX-15桌面铣床(5轴)模型。钢丝+导轨传动很巧妙,主要床身支架 基本为3mm厚钣金件。定位基本为销孔。这样结构精度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定位的销控,用数冲加工能达到什么精度,如果再折弯后的面上,是不是精度会差很多。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工况来确定,因为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最终要靠机床本身的精度来保证,数控机床精度包括几何精度、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和切削精度。

网友A:
     鬼子的精密制造和装配技术不得不服,颠覆我们常规设计思路。那么多钣金件甚至有的就是硅钢片冲制出来的一些结构件,居然可以组装出很多精密设备,这个我也是真的没学明白。在这一块儿感觉好像中国机械设计手册或者相关书籍基本介绍的很少或者没有,所以广大机械设计人员在这方面的思路和秉性完全没有打开,偶尔看到鬼子的一些设备冒出来时,只能膜拜了。
    实话实说吧,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傻大笨粗,精细点儿的首先教材缺乏,学子们基本没有接触到,再者整个行业貌似也支撑不了这种设备的零件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和运用,要是谁这样设计出来,基本会被玩工艺的给鄙视,给冠名学艺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子的精密制造和装配技术不得不服,颠覆我们常规设计思路。那么多钣金件甚至有的就是硅钢片冲制出来 ...

   是的,这个5轴桌面铣床的模型,我看了很久,越看越觉得小日本厉害。本来桌面机床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所以他用钣金大大节约成本,外观也非标漂亮,结构也很巧妙,钢丝+导轨结构传动。小日本有些方面确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