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铰链自动涂油锁螺丝

楼主(2018-05-23):
      最近做的一个小项目——“铰链自动涂油锁螺丝”,调试了几天,但运行效果不尽人意,更改的方向暂时拿不定主意,故先来论坛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或建议...

原本操作工艺:操作工将两颗M4内六角机米螺丝,依次涂好润滑油,并用内六角扳手拧进铰链两端的牙孔中。

现有设备流程:操作工将铰链放到特定位置定位后,按启动按钮,设备自动涂油并锁螺丝,人工取走成品即可。

设备动作简述:振动盘出料→螺丝单颗分离→润滑油挤出→电批锁螺丝→各机构复位

目前设备存在问题:
一、螺丝锁不进去:
      a.单颗螺丝分离送出来并准备锁的时候,螺丝后端倾斜严重,电批往前推动锁螺丝时,螺丝对不上牙孔,螺丝锁到一半容易憋死或者根本锁不进去,比较少见;
      b.出来的螺丝是反料;
      c.一端螺丝锁进去了,另一端锁不进,电批空转;

二、螺丝锁进去但电批退不出来:
      a.电批扭力过大,一下子锁的太紧,批头跟螺丝内六角孔憋住卡死,比较常见;
      b.螺丝锁完后,铰链有一头翘起来,电批卡死在里面,比较常见;

三、螺丝进料分离异常:
      a.螺丝进不去分料的孔里——震动盘轨道卡料,轨道中的螺丝脱节,没有足够的动力往前推送,比较常见;
      b.螺丝是反料——震动盘不能憋料,轨道满料后必然出现反料;
      c.螺丝品质异常——偶尔出现螺丝长度差异大的,分离时容易卡料;

备注:
     1.震动盘不能憋料,轨道满料后必然出现反料,如何能保证顺利供料?——难道控制上做成供料一次震动盘开启一次…
     2.锁螺丝容易卡死跟锁的深浅有关,但目前来看锁的深浅不可控制,气缸滑台的速度、电批转的时间、批头伸缩余量等因素都会影响其深浅…

网友A:
电动批好像有一种可以限制扭矩的,扭到一定的力度后,自己就打滑,这样就可以控制深度了。

网友:
如果把电动螺丝批,和螺丝上料竖直放置估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批好像有一种可以限制扭矩的,扭到一定的力度后,自己就打滑,这样就可以控制深度了。

现有的电批就是可以调整扭矩的。
但深浅还受几个因素影响:滑台气缸推动快慢,锁螺丝电批转动时间,批头伸缩余量。
就是说:
如果左边滑台气缸推动电批比右边的要快,但由于电批转的起点时间是一致的,这就会造成左右螺丝开始锁的起点时间不一样,左边的先接触就会先锁,右边的后锁,又因为电批跟批头装有消除接触时产生冲击力的压缩弹簧,所以就算保证了批头同时接触到螺丝,但批头推动螺丝时产生的阻力可能不一样,两侧的压缩量就不一样,锁的深度就不一样;
如果把左右电批都靠中心移动,就算压缩弹簧全部压缩了,但批头还是能够顶住螺丝,这样就能保证锁进去。可是这样的话,电批达到扭力后虽然打滑在空转,但退出来的时候肯定会卡死...

网友:
插不上话,观摩了

网友:
都不难解决,你在哪里?

网友:
说几点:1、中间的铰链一定要固定住,否则就会出现一边先接触往另一边移动的问题;
2、关于锁螺丝深浅的问题,简易增加限位装置,在滑台缸上安装前置限位;
3、振动盘卡料问题是振动盘的制做问题;
4、两端的电批建议安装在同一条滑轨的两个滑块上,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同心度;
5、最后说一下,有大小头的螺丝,这样横向送料的设计绝对是个最大的错误;
说的不好,望见谅

网友(点评):
给的建议很好,感谢大侠!

网友(点评):
这才是内行人士!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设计不周全,考虑不详细引起的!

网友B:
螺丝纵向送料会好好多,可以把铰链旋转,打完一头旋转180°打另一头

网友(点评):
嗯,那样效率会低很多,当时也评估过水平打螺丝的弊端,不过是公司内部生产用的,不是特别急,就验证一下水平式的...

网友(点评):
水平放是个大错误!

网友:
振动盘出料端都是有直振的,上面你可以设置一个接近开关,当满料后就自动停止。

网友(点评):
嗯嗯,不过现有的结构还必须震动才能提供动力,气吹还不行,所以有没有直振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能说我设计的时候有弊端。

网友(点评):
直振可以提供动力

网友(点评):
是的,昨天脑瓜子没转过来,请见谅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纵向送料会好好多,可以把铰链旋转,打完一头旋转180°打另一头

效率低可以考虑双工位,成本加不了多少

网友C:
其实你这三个问题主要就是两点造成的,一是铰链未完全固定,二是振动盘供料未加直振,再有一点可以优化下基米导向,以上。

网友(点评):
又一大神

网友:
1,机米螺丝有方向,你居然不识别它并做调整,还把这台设备给做出来,这严重考虑欠缺,谁拍的板;
2,打进去的时候肯定要考虑打正,还要速度配合控制好,横向打也是可以的,图示结构不行,不出问题才怪;
3,铰链肯定定位后要夹紧;
4,振盘的问题安装一个传感器了,上满一定料振盘停止,另外你还要加一个直振;
5,是否打到位,首先力矩控制,复杂点上距离位置控制;
6,你说的打进去了拔不出来,这个问题还是你机构和零件设计欠考虑导致的。
说了一条一条的,不给解决方案不行啊,需要解决方案的可以私聊我。

网友(点评):
解决方案为啥私聊呢?大家共同讨论嘛

网友(点评):
大侠都说到点子上了,感谢回复!

网友(点评):
针对问题说问题啊,全说有人嫌啰嗦滴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到位,高手,我这两个月也在搞同样的项目,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这三个问题主要就是两点造成的,一是铰链未完全固定,二是振动盘供料未加直振,再有一点可以优化下基 ...

嗯嗯,谢谢大侠提点,现在开始优化结构

网友:
市面上有很多自动锁螺丝机,了解一下?

网友D:
拧螺丝机构估计要重新设计。
枪头需要做个两瓣夹爪夹持住螺丝,这样锁的过程中就不会对不准孔。
螺丝批买那种到达扭力自动停转的,不要买那种打滑的。
螺丝批固定在导轨上。

拧螺丝机构都是很成熟的机构了,可以直接购买,你设计的原理又复杂又不好用。需要的话可以给你提供下图纸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拧螺丝机构估计要重新设计。
枪头需要做个两瓣夹爪夹持住螺丝,这样锁的过程中就不会对不准孔。
螺丝批买 ...

谢谢大侠,你的QQ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你的QQ是?

14627529

网友:
最好能把产品放在设备上示意下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看到产品了

网友:
出来的螺丝是反料?螺丝头在下?那么应该是振动盘的问题了;

如果螺丝放入螺孔中,位置不正,需要导向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