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为什么会松?

楼主(2018-05-23):
前提是,可拆卸的螺纹连接
在以前做试验中试过:双螺母(普通的)、点胶、甚至点卯,在振动台上都出现了螺母松开,是明显的松开
防松方式除了点胶、点卯、加塑料等之外,似乎都是靠螺纹偏载。要么是轴线两侧偏,要么是在螺纹面的上下偏。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松脱力矩是拧紧力矩的80%。也就是松开的力量总比拧紧的力量小

网友:
貌似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外国人研发了一种螺丝,可以抗震,好难松开,也可以轻松拆开。

网友:
振动达到一定烈度,可以消除应力。

我想振动消除了抵抗螺栓预紧力的因素,

被螺接工件之间粗糙度变化,结合更紧密

网友A:
螺纹松动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长短

网友B:
螺纹想要完全不会松脱是不可能的,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坐在震动椅子上,想要咬紧牙关都不可能

网友(点评):
非常恰当的比喻,把我对力学的认知一下就开启了。。。

网友(点评):
最形象的比喻,层主坐那儿了?

网友:
防松垫片,止动垫片

网友:
斜面上放一重物,当重物沿斜面向下方的分力大于重物向下滑动时的摩擦力时,重物就要向下运动。螺纹连接相当于斜面上放一重物的情形,当用螺纹连接的被连接件受到振动时,螺纹压紧的横向分力大于螺纹副的摩擦力时,螺纹就会变松。

网友C:
垫片都不加,想靠双螺母防松效果有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垫片都不加,想靠双螺母防松效果有限

这里垫片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垫片主要起什么作用

垫片可以防松啊,垫片不行加弹簧垫片,弹簧垫片会坏加碟形垫片

网友:
因为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振动与冲击,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螺纹的预紧力一点点被消除,直到螺纹全部松动。

网友:
“松脱力矩是拧紧力矩的80%。也就是松开的力量总比拧紧的力量小。”这个有理论支撑还是实验总结

网友:
螺纹松动至今也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一般都是加弹垫、用自锁螺母、改善牙型、加填料,都能不同程度减少松动,日本设计的偏心螺母号称永不松动,中国唐氏螺纹效果也很好

网友:
螺纹连接想不松都难啊,一般都会加垫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垫片可以防松啊,垫片不行加弹簧垫片,弹簧垫片会坏加碟形垫片

听谁说的弹垫可以防松?或者在哪本书上看到过?

网友:
最常见的防松,就是弹垫、双螺母、防松螺母、加螺纹胶、把同一平面的螺丝用细钢丝穿孔连接成一个整体等等

网友:
螺纹预紧靠的是螺纹摩擦系数,螺栓在振动试验台上螺栓和螺母类似产生了微动磨损,松动也就不言而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谁说的弹垫可以防松?或者在哪本书上看到过?

加垫片放松,好像是有书这样写,现在这样的说话很少,而实际情况加垫片并不能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松动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长短

有道理,只能想办法延迟,还有就是加标记(画记号)随时发现松动,及时纠正

网友:
有一种施必牢的防松螺母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防松垫片,米思米就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垫片主要起什么作用

垫片应该是增大受力面积,防止局部应力破坏

网友:
焊死就不会开了。。。

网友F:
请问 摩擦这东西稳定么?

网友:
说螺纹不能锁死的,开槽螺母通过开口销限制转动,这种方式不能锁死?还有圆螺母和止动垫片,不能解决锁死问题?
焊死手段太绝了,没有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摩擦这东西稳定么?

不稳定
表现在很多方面
动、静摩擦系数的差,就是明显的。它是导致爬行的根源
表面粗糙度不同,摩擦系数也不同,等等
不过他们都是呈现为非线性,所以摩擦不容易掌握

螺母螺栓连接中,有松脱力矩小于拧紧力矩的结论,大约小80%
我猜,这可能是摩擦力的原因。螺母拧紧时力量不小,螺栓出现变形,那么螺母受压力的面势必改变了摩擦表面,等脱开时(一般是在振动条件下),摩擦表面变平了滑了,摩擦力也就变小了。不过这是猜的。

网友G:
实际中以力矩扳手拧紧的螺钉想要松开是要用比拧紧力大的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中以力矩扳手拧紧的螺钉想要松开是要用比拧紧力大的扭矩的。

我认为
你所说的是在没有震动的环境下,直接用扳手拧
而自然中,螺母松开是在振动环境下,逐渐松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
你所说的是在没有震动的环境下,直接用扳手拧
而自然中,螺母松开是在振动环境下,逐渐松开的

我之前做过煤炭设备,螺纹防松绝对是一个大课题。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rb6dElr5i5zpvXiZLcoxBQ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日本发明的采用楔子的形式

网友:
螺纹胶,防松螺母,双螺母,垫片都可以,弹簧垫圈不防松

网友:
如果振动很强烈,只能采用专用的防松螺母来解决

网友:
怎么赚威望值啊坑爹

网友:
锁紧垫片

网友(2018-06-23):
阿 哈 好像很复杂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螺纹想要完全不会松脱是不可能的,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坐在震动椅子上,想要咬紧牙关都不可能

震动的椅子。。是上下震动的那种吗?我没见过

网友:
楼上的,平垫圈加上只是增加接触面积,让松开相对难一点,实际上不起防松。

网友:
引用 网友H:
震动的椅子。。是上下震动的那种吗?我没见过

拖拉机了解一下

网友:
加垫片可以放松,要加弹垫

网友(2018-08-14):
唐氏螺钉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双螺母,后面一个螺母打少量胶,我之前有这样做过,效果挺好

网友(2018-11-08):
可以找找看高铁上的螺丝,日本一家企业生产的,号称永远不会松动的螺丝

网友I(2019-06-04):
日本有用不松的螺栓,高铁上据说用的都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日本有用不松的螺栓,高铁上据说用的都是这种

你懂得,肯定有国产的喽,只是质量方面差一些

网友:
百度直接搜   日本用不松的螺栓

网友:
加减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