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日本兄弟TC20A加工中心的人?小事求教

楼主(2018-05-23):
单位买了4台二手的丐中丐版日本兄弟TC20A加工中心。使用很久,状态差。无说明书,无人指导,要自己摸索着使用。想问询一下使用过这款设备的朋友们,刀具如何安装到刀库,装上后如何拆下?刀具交换指令是哪个?如何操作过程?

网友:
没见过这类铣床,也不知道刀具如何安装与取下,只知道换刀应该是M06,不妨试试

网友:
好多年前接触过,但我不是加工的,这种机器在电子厂多见。南方会操作的人也很多啊,特别是深圳。刀库在侧边或者上部,具体多少把刀忘记了,直接安装在刀库上就可以了,都是按照指令拆刀装刀,面板也有手动按钮啊……不过这个刀库原点容易丢,乱了以后要重新调整。

网友:
照个照片看看,帮你分析一下,基本上加工中心的刀具拆卸方法都是一样的,可以直接在刀盘上拆卸,也可以通过MDI方式把刀具换到主轴上,松开气压,直接就拿下来的,楼主什么地方的,离得近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这台设备是不是带刀臂刀库,一共12把刀的?

网友:
编程跟发那科是差不多。取到直接用一个手拿住到,另一个手直接轻轻垂一下手腕就可以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