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圆跳动

楼主(2018-05-23):
生产线上换下来的轧辊用磨床磨削,一般装夹方式有四种,一是用顶尖装夹,二是用中心架支撑轴承位,三是带轴承或者轴承座磨削。四是用中心架托辊面磨辊面。现在的问题是,轧辊用这些方式如果完全磨圆后,再上生产线是怎么保证轧辊在滚动轴承里的圆跳动的?很多轴承都是C5的大间隙。

网友:
1.“怎么保证轧辊在滚动轴承里的圆跳动的?”不太理解楼主这句话的意思。
2.C5大间隙主要是工作受力太大,一般都是滚柱轴承再大就用轴瓦了。

网友:
额,那你没拆下来之前怎么保证圆跳动的。。。

网友:
就拿顶尖装夹举个栗子,最初加工制作的时候就是顶尖支撑加工制作的,所以磨的时候只要操作没有错误,两头的顶尖一卡紧,辊子就和当初加工制作时一样了,就不会出现圆跳动超出的情况。其他的几个都差不多类似,只要基准一致,磨出来的辊子就没问题。

网友A:
保证轧辊轴承档与辊面同心度,保证轴承本身的跳动,C5是轴承非工作间隙,工作时会有减少以满足负载,轴承游隙与轧辊工作时跳动值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轧辊轴承档与辊面同心度,保证轴承本身的跳动,C5是轴承非工作间隙,工作时会有减少以满足负载,轴承游 ...

谢谢回复,保证轴承挡和辊面同心是很重要,可是第四种装夹方式,托辊面磨辊面,把辊面磨圆,但是无法保证辊面好轴承挡同心,这种在生产线上又是怎么保证圆跳动的,非常不明白。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保证轴承挡和辊面同心是很重要,可是第四种装夹方式,托辊面磨辊面,把辊面磨圆,但是无法保证 ...

托辊面磨削的没见过,有图片吗?

网友:
最好是用车床加工时的同一个基准,这样在磨削的时候不会出现跳动太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辊面磨削的没见过,有图片吗?

有,并且还是德国工艺,必须这样磨。圆跳动0.0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