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型号求助

楼主(2018-05-23):
各位朋友,6310轴承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在标准库里面选该点哪个呢

网友:
包你满意
GBT276-2013滚动轴承 深沟球轴承 外形尺寸
http://www.doc88.com/p-3317979361308.html

网友:
骚年,这很简单,翻翻机械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轴承的具体型号都知道了,还不知怎么选?6310型第一个”6”代表深沟球轴承,第二个”3”代表宽度(厚度)代号,数字越大轴承越厚,外径越大,承载能力越高;最后两位”10”是轴承内径代号,表示轴承内径的公称值是50。
另外,搞清楚库文件里每种轴承的区别和应用场合,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4#讲解的比较通俗易懂了,你查多几下机械手册的轴承表思考一下可以总结出这个结论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直接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