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知识 加工方式

楼主(2018-05-24):
RC1/2  是锥管内螺纹吧! 是英制BSPT螺纹吗?   那位大神可以详解下

网友A:
是的。密封圆锥管螺纹-BSPT. RC代表的就是内螺纹。1/2 英制单位尺寸。俗称4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密封圆锥管螺纹-BSPT. RC代表的就是内螺纹。1/2 英制单位尺寸。俗称4分管。

和我们国家所标识的 ZG螺纹  是一致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我们国家所标识的 ZG螺纹  是一致的吗

是的,我国一般叫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国一般叫RC。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