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零件,缸体部分不显示

楼主(2018-05-24):
这几天在武汉雷诺出差,今天打开电脑才看到以前的帖子有很多热心的社友的回复,刚回来事情比较多,抱歉不能立即回复,现在用户给了一个stp的图,用SW打开后从零件制作工程图,发现缸体部分不能显示,请社区大侠看看是什么原因(因为零件涉及用户保密资料不方便放在百度上)

网友:
目录树点显示试试。。。文件容量没变,应该都还在。。

网友:
打开工程图,左侧的列表,看看有没有特征隐藏了。

网友:
你好,前面几位说的都对,再有就是你看看有没有特征压缩了。或者是弹出默认模板无效,你给忽略了。

网友(点评):
特征有压缩模型图就不会显示了,这个是用户将CATIA转STP格式的图纸,是不是转化过程有问题,我不会CATIA不了解,谢谢大家的回复,不是你们说的问题

网友:
点击插入,最上面模型项目,下拉点选曲面试试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说的操作,问题就是最下面的 曲面—输入1 不显示,不知如何让它显示

网友:
就试试这图片里的设置,有时候含有曲面的零件,在工程图里显示不出来,像这样的话会显示,只是不知道你这种情况是不是这样,你先试试看。选择后勾选确定。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已经搞定!

楼主(2019-03-21):
再次感谢,今天又遇到这个问题,忘记解决方法了,找了半天才找到这篇文章,不知社区怎样按自己的名字搜寻自己以前发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