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 格式的文件能用SOLIDWORKS 打开吗?

楼主(2018-05-24):
*.STP 格式的文件能用SOLIDWORKS 打开吗?

网友:
可以的,你直接打开就好了

网友:
必须可以,STP是三维中性格式,基本上所有的三维软件都可以打开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虽然最后都会知道答案是可以的,但这种简单操作,可以先自己尝试摸索一下,实践出真知

网友A:
完全可以,只是请教一下,能不能将STP组件用Solidworks打开后转换成单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是请教一下,能不能将STP组件用Solidworks打开后转换成单个零件?

再转一次IGS格式打开

网友:
没有搞成功,不过好像可以再转一次PRT格式的就可以,这个功能没有PRO/E方便,Proe在打开的时候直接可以选组件或零件

网友:
必须能啊! 现在都是 万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