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装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8-05-24):
新研发的设备,如上图,轴直径φ60,轴承跟轴承座是间隙配合,大概间隙有0.03mm,现轴的公差+0.04到+0.06mm,打算用加热安装,但本人没了解过热装工艺,请问大家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安装好,安装顺序是怎么样的,需要专门买一台加热机吗?

网友A:
轴承是要两边分别装入轴承座,不建议用热装,可以试试冷装,把轴冻至-50℃左右(具体看轴的大小),再一通到底装入

网友B:
轴承加热然后就可以把轴放到轴承中,等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加热然后就可以把轴放到轴承中,等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轴承怎么装进轴承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要两边分别装入轴承座,不建议用热装,可以试试冷装,把轴冻至-50℃左右(具体看轴的大小),再一通 ...

这个好像可以,问题怎么将轴降到-50°

网友(点评):
搜索下深冷装置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可以,问题怎么将轴降到-50°

用液氮啊。难倒还是用冰箱?

网友:
带座轴承热装有困难,一般热装都是单独的轴承内圈或者单个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液氮啊。难倒还是用冰箱?

我们热装用工业冰箱冷冻,-40左右

网友:
见过的轴都不太长,都是压入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可以,问题怎么将轴降到-50°

有工业冰箱的,上网找一下

网友:
60的轴冷压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D:
安装很简单,不用冷装也不用热装,你做好之后交给组装师傅就行了,不用你操心咋装!搞不定这个小问题咋干组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装很简单,不用冷装也不用热装,你做好之后交给组装师傅就行了,不用你操心咋装!搞不定这个小问题咋干组 ...

我怕以后下去会被师傅打

网友(点评):
工作负责,好同志!

网友:
能不能把前面轴承改成圆柱滚子轴承  装配就方便多了

网友:
热装左面的轴承,一起插进去。

问题是右面的轴承怎么装?冷轴、热轴承都不好弄吧。
还有你这个轴承打算如何更换呢?

网友:
一般将轴承加热至80°C,最高100°C。超过120°C会导致轴承发生回火现象,致使轴承套圈的硬度和精度降低,影响轴承使用寿命。
加热温度也可以根据装配环境温度、轴承的材料、配合直径、过盈量和热装的最小间隙来计算确定。

网友(点评):
正解!我正有热装的疑虑,您这就解释了!谢谢!不过,实际操作中,还是反对热装,因为现场温度不好控制,工人不负责的太多。

网友:
如果你的四个轴承都是同一型号,而且轴还是长轴,这个有一点不好装。所以热装我觉得不适合,还是二楼的方法好一点,液氮冷装。

网友:
看楼主所说60的轴+0.06到+0.04,相当于r6,就觉得设计有点过了。
比较权威的SKF、NSK等轴承手册规定,向心轴承与轴的配合是有讲究的,需要根据负荷选择配合。
内圈旋转的机床等机械设备负荷一般的场合,最紧也就是m6,只有在重负荷的铁路车辆等场合使用圆锥滚子或调心滚子轴承时才用到r6。

你可以先问问设计,请教怎么装。设计如果没办法,就要他改小0.03,装起来就没问题了。
如果这是你自己设计的,那就加温100°直接砸进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业冰箱的,上网找一下

好的,谢谢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工业冰箱的,上网找一下

我们用的也是液氮降温冷装。

网友:
轴承热装在轴上的工艺:
轴承放在专门的恒温油箱中加热,油温不高于120℃,根据轴承大小,保温时间不同,一般约两小时。
轴最好垂直放置,这样加热好的轴承可以利用重力与轴上的定位边靠紧。如果轴不能垂直放置,在轴承套在轴上后需要沿轴向持续加压,使轴承靠紧定位边。没有加压装置时要在轴承冷却前随时敲打轴承靠紧定位边。
在将轴承套在轴上时要有专用工具或对手部保护,防止烫伤。

网友(点评):
油浴加热轴承?如果轴承预装润滑脂,不是将油脂稀释了么?

网友:
个人感觉你给的公差过盈量太大,直径60的轴0.01或者0.02mm的过盈量就够了,。再大你轴承滚珠磨损会加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怕以后下去会被师傅打

想问一下6道的公差会不会压崩轴承啊?没敢放过这么大的公差,也不知道这么大变形会不会影响寿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的也是液氮降温冷装。

一般冷装温度是多少度,40Cr材料可以冷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6道的公差会不会压崩轴承啊?没敢放过这么大的公差,也不知道这么大变形会不会影响寿命啊?

现在做出来是负4丝,不知好不好装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出来是负4丝,不知好不好装进去

我们比较粗糙的机子的经验来看,4道直接压入是没有问题的也很容易,锤击的话放正也能进,我们这没有条件做好的热装,你们如果有就更没有问题了。
还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我看您图中结构是两端方座,中间接一个轴管,这种分体的结构是怎么样保证轴承位的同轴度呢?能做到先装配好再精加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加热然后就可以把轴放到轴承中,等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加热到多少度很重要。主要考虑内部填充的油脂是不是会变性,会流动出来或蒸发掉一部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装时装进去了,轴承的润滑情况却变差了,不划算的。

网友:
这种两个轴承离得比较远建议用冷装轴比较好,但是在下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貌似阁下两侧都是深沟球轴承,说明此物不怎么承受轴向力,那为何不将左侧端设计为何分离轴承,比如圆柱滚子轴承,这样可以右端先安装然后左侧直接进入,会不会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