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曲面

楼主(2018-05-24):
如图不规则曲面有个圆孔,我想加个闷盖给圆孔堵住,因为整个曲面都是不规则的,怎么画个与孔完全贴合的闷盖

网友A:
感觉这算是修补破面了,你是需要再重新画一个零件闷盖来堵住它?还是说在这个零件上用把圆孔这个地方堵起来?

网友A:
妈的写了一大堆,又删除了,突然想问你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如果是用UG直接拉伸用布尔运算就可以弄,如果是用PROE,应该是草绘--投影--草绘--投影--合并--实体化等等;

网友B:
你要加的盖子是不是直的,如果是就填好以后重新开孔做盖子,不然你这样做出来盖子也是不规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算是修补破面了,你是需要再重新画一个零件闷盖来堵住它?还是说在这个零件上用把圆孔这个地方堵起来 ...

需要重新画个零件堵住这个孔,不知道怎么下手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妈的写了一大堆,又删除了,突然想问你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如果是用UG直接拉伸用布尔运算就可以弄,如果 ...

目前只有solidworks和CAT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加的盖子是不是直的,如果是就填好以后重新开孔做盖子,不然你这样做出来盖子也是不规则的

就是因为盖子也是不规则的不知道怎么下手画,没有思路

网友:
这个圆孔你是怎么画出来的,不要说是画完曲面然后切出来的?

网友:
删除面工具,勾选修补选项

网友(2021-09-18):
直接拉伸,复制曲面,用曲面实体化去掉多余部分,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