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问题

楼主(2018-05-24):
        气缸的理论推力和实际推力的关系,跟速度快慢有关么?求大佬指点!现在有一个设备大概需要10KG的力,气缸的理论推力为18KG,气缸缸径20,行程800.不知道气缸速度可以达到多少?这个气缸能否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
你确定缸径20,行程800,估计很难买的到哦

网友:
速度和气流速度关系更大吧

网友A:
气缸的理论推力通常是样本上标注的值,实际推力通常取理论推力的0.6-0.7 ; 这两个值给速度没有关系;

你的选型,如果不靠虑800的行程是没有问题的, 行程太长造成活塞杆伸出太长,活塞杆自重造成气缸侧向力太大,使用时要加导向,或者选用大缸径的气缸,会比较好;

气缸的速度可以达到10-1000mm/s 空载

网友(点评):
气缸的速度与压力有关系

网友(点评):
气缸的速度与流量有关系,与压力没关系。 压力大,流量小,速度也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的理论推力通常是样本上标注的值,实际推力通常取理论推力的0.6-0.7 ; 这两个值给速度没有关系;
 ...

谢谢!

网友:
要求周期是多少?才能确认气缸周期是否能够满足。

网友:
F=PS,与速度没有关系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85582-1-3.html  社区有这样的帖子。选型书上也有说明。

网友:
气缸压力和气源的压强有关,然后气缸速度取决于电磁阀、气缸上气管接头内径(加调节阀另说)根据所需气缸速度计算进气量

网友:
这种规格的气缸,定制才行。气缸的顶出速度压根不用考虑,上节流阀就行。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电磁定位是不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