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前面的带刺的是个什么结构?

楼主(2018-05-24):
密封么

楼主:
没发上图

网友A:
不会是弹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弹簧吧?

绝对不是

网友B:
迷宫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宫密封圈

那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服了,迷宫密封做成柔性的那还是迷宫密封吗?

网友:
这不是机械原理毕设的吗

网友:
刚性的,机械设计手册里有,搜索“迷宫密封”就啥都清楚了。是一种间隙密封结构。

网友:
旋转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甩油环

感觉应该是挡油环。因为齿轮和轴承润滑不同要隔绝。 但外径缩小,位置应该是往左边移才对,

补充内容 (2018-5-24 20:45):
后面半句是错的。记错了。

网友:
这个是密封圈的简化图哦

网友:
不是弹簧,是密封。如果是弹簧,那种画法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