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能在硅胶板上打孔的供应商

楼主(2018-05-24):
地点深圳,目前做一个非标零件需要在硅胶板(厚度5mm)打孔,孔径在φ1.5mm以下,孔不能堵住,
希望能加工的联系我,
谢谢!

楼主:
或者大神们帮忙推荐一下使用什么材料,既有柔性又能打孔

网友:
楼主硅胶板硬度多少 怎么联系

网友:
水切割怎么样?激光和线切割直接对硅胶材料造成伤害

网友:
1.5mm的柔性孔,怎么测量呢?

网友:
直接开一副冲模冲出来了。

网友:
可以尝试下,我们之前有做过类似的柔体材料,是治具上面的,孔、槽都有。
有意愿可以发图纸给我,注明要求、数量
地标:深圳,QQ:339306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