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二醇溶液中的溶解度

楼主(2018-05-24):
常温下,空气在乙二醇溶液中的溶解度是多少?

网友A:
有什么意义吗?在手册里查得到吗?
乙二醇,二乙二醇在机械中通常作为介质的主要成分使用
在一定温度下,他溶解。温度升到一定值(不高),他会析出。因为它是高分子材料,他还会把其他成分一起带出来
介质就是利用这种特性
比如,淬火液,可以造成局部浓度变化而出现温度梯度
比如,切削液,带出一些极压润滑成分
还有很多。也在擦脸油、刹车油中使用
含空气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点评):
乙二醇什么时候是高分子材料了,明明是防冻液的主要成分,乙二醇有轻微毒性,化妆品中多用丙三醇

网友:
乙二醇,二乙二醇都是高分子材料。作为介质生产,每次投料前都要分析分子量,然后决定其他各种原料的投放量和工艺参数,不然质量无法保证。
乙二醇,二乙二醇是石油化工生产流程中出来的产品
全世界生产厂家不多,每到他们中一个企业大修,必然涨价。年年都这样
国内大概有三家
是有毒性,但是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意义吗?在手册里查得到吗?
乙二醇,二乙二醇在机械中通常作为介质的主要成分使用
在一定温度下, ...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将乙二醇溶液灌注到真空容器中,溶液中尽可能少的含有气体,以便我溶液灌注到真空容器中时,不完全真空状态下的容器内的气体能溶解到溶液中,才算是达到了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将乙二醇溶液灌注到真空容器中,溶液中尽可能少的含有气体,以便我溶液灌注到真空容器 ...

你这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乙二醇在大气压状态下溶解进去的气体  灌注到真空容器中  肯定是溶液中的气体析出  要减弱这种影响 需要将溶液在灌注前  先在真空下进行脱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乙二醇在大气压状态下溶解进去的气体  灌注到真空容器中  肯定是溶液中的气体析出 ...

溶液灌注前是有抽真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溶液灌注前是有抽真空的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工艺  如果已经脱气处理过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了   气体在溶液中的溶液度 影响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