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结构件强度的有限元仿真校核时,对于局部点区域的应力过大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8-05-24):
请教大家下,对于结构件强度的有限元仿真校核时,对于局部点区域的应力过大应该怎么办?

如图所示,我对一零件受力情况进行仿真,以指导结构件设计。材料为Q235钢材,安全系数要求不低于4.因此零件的应力应不高于235MPa/4=58.75Mpa。
现在我仿真结果如图所示,绝大部分区域应力是低于58.75MPa的,只有箭头所指极小区域应力是70MPa+,请教大家下,这种情况的应力过大是可以忽略不计,还是应该继续优化设计,或增加零件厚度,以使零件所有区域的应力都处于58.75MPa以下才行。希望有应验的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A:
那个地方是 应力集中 你可以选择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是 应力集中 你可以选择忽略

虽然是应力集中,但从材料失效来说,这个地方时间长了会失效啊,失效了之后其他地方应力会增加,慢慢的不就断裂了吗

网友:
你这件是铸造的,还是机加的,看那么大的圆角,又是Q235,应该是机加的吧。你总得把前处理,边界条件都说一下吧。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我们之前也是这样处理的,像螺栓紧固件的压紧点都是会忽略处理掉。

网友:
Q235做成这样确实讲究。

网友:
还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才出现应力过大。

网友:
倒个圆角在分析试试。

网友B:
请问楼主对屈服强度和米沃斯应力有什么误解,二者不经转换直接拿来比较,怕不是没有常识,既然没有基础,何故使用有限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对屈服强度和米沃斯应力有什么误解,二者不经转换直接拿来比较,怕不是没有常识,既然没有基础,何 ...

这个还真没仔细考量过,我的理解是,我这个属于钢材,失效一般为塑性变形失效。von mises stress代表结构受力时内部最大应力,仿真出来材料的von mise stress达到材料的屈服强度,是不是就代表材料即将失效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指教

另外你说的二者应该经过转换,可否解释下应该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