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直线发电机连接杆和铁芯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2018-05-24):
谢谢了

网友:
“直线发电机”学习了。

网友:
单边直线往复运动式发电机一边是永磁体动子,另一边是励磁绕组定子;双边直线往复运动发电机是将单边往复直线运动发电机进行镜像复制,动子在中间往复运动,两侧为定子,动子上安装有相互隔开的永磁体材料。

网友:
直线发电机?有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