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 背对背和面对面

楼主(2018-05-24):
刚刚翻了一下NSK的关于角接触球轴承的说明

看起来面对面安装和背对背安装一比较全是劣势,那么到底哪种情况面对面安装才会比背对背安装更有利呢?

楼主:
如果面对面安装没有优势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角接触球轴承都应该是背对背安装??

网友A:
一般都用背对背安装。面对面配置相当于一个调心球轴承,可用于“固定-固定型丝杠安装”,比较容易调试。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
丝杆安装需要面对面 精度高

网友(点评):
你需要向3楼取精。长跨距且前后座之间精度无法确保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适合用DF。。。。

网友(点评):
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 那句精度高是为啥的

网友(点评):
3# 10# 都讲了丝杆轴承面对面 关键是为啥呢

网友:
一直默认为面对面安装

网友B:
7000型轴承(角接触轴承)一般情况下为了平衡轴承内部的轴向力,必须成对使用,如楼主贴的图片所示。

背对背和面对面安装分别使用于不同场合。当传动零件悬臂安装时,使用背对背安装,这样轴系刚度比较高;当传动零件位于两对轴承中间时,使用面对面安装,有助于提高轴系刚度。

网友:
受热涨冷缩预紧后轴承游隙的变化不一样

网友:
貌似第三个应该是 7208AC DT吧

网友C:
拆过好多不同类型原装的日本老机床丝杠轴承,面对面安装的占大多数。

网友(点评):
17TAC 20TAC 25TAC这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0型轴承(角接触轴承)一般情况下为了平衡轴承内部的轴向力,必须成对使用,如楼主贴的图片所示。

背 ...

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受力较大,空间较小时,还可以多个轴承配对使用

网友D:
此话题说来话长,记得以前师傅是这样说的:背对背安装,右边轴承的分力为右上(右下),左边轴承的分力为左上(左下),这样两个轴承分解出来,可以抵抗两个方向的轴向力而不窜动,另外一方面可以承受2倍的径向分力,两分力的交点相对较近,对轴的扰度要求相对较低,轴不容易受力变形。

面对面安装,左边轴承的分力为右上(右下),右边轴承的分力为左上(左下),这样两个轴承分解出来,也可以抵抗两个方向的轴向力而不窜动,另外一方面可以承受2倍的径向分力,但是两分力的交点相对较远,对轴的扰度要求相对较高,轴安装或者容易受力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话题说来话长,记得以前师傅是这样说的:背对背安装,右边轴承的分力为右上(右下),左边轴承的分力为左 ...

你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背对背安装。面对面配置相当于一个调心球轴承,可用于“固定-固定型丝杠安装”,比较容易调试。

角接触轴承也可以调心?资料上查不到有调心功能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受教了

网友:
默默的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好多不同类型原装的日本老机床丝杠轴承,面对面安装的占大多数。

把你拆过的轴系能不能手画一个简图发上来?学习学习别人的思想。
面对面安装时,两对角接触之间应该有传动件。如果不是,咱研究研究他们的结构,开开眼界。

网友(2018-07-31):
面对面背对背分不清楚

网友:
轴承受径向载荷作用下,会产生内部轴向力,轴承内圈所受的内部轴向力总是指向内圈与滚动体相对外圈脱离的方向,轴承轴向力通过内圈作用在轴上,为避免轴在轴承内部轴向力的作用下移动,所以背对背,因为这样轴承的内部轴向力可以抵消,轴就不会有移动的趋势了。

网友(2018-09-08):
不太清楚,不过根据楼上各位的回答来看,面对面仅常见于滚珠丝杠。那原因想必是机器需要滚珠丝杠的传动位置精确。反映在滚珠丝杠的各个部件上,其中之一就是滚珠丝杠的轴承必须是两端固定,且是面对面安装,不卡死就行。

网友E(2021-08-01):
我觉得背对背和面对面是对于不同场合的,比如很多主轴上面,都是背对背,因为他要装夹刀具,刀具是有长度的,一装之后就可以看似成悬臂梁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刚度好,所以背对背正好使用,滚珠丝杆要求传动精度高,所以一般选择面对面,具体可以看NSK的滚珠丝杆专用轴承的样本,上面官方推荐面对面。

网友(2022-01-30):
学习了,各种说法不统一,有没有大师定一个标准答案。期待。

网友F(2022-05-30):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背对背和面对面是对于不同场合的,比如很多主轴上面,都是背对背,因为他要装夹刀具,刀具是有长度的 ...

面对面和背对背的精度是一样的,只是面对面更好安装,预压好做一些

网友(2022-06-30):
引用 网友F:
面对面和背对背的精度是一样的,只是面对面更好安装,预压好做一些

我看SKF轴承样本描述,背对背比面对面容易安装,不易拆卸。具体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