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轴机器人自带气路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8-05-24):
我们公司要在一台安川5公斤的机器人上面装2副气爪,机器人自带的气路只能供一副气爪用,请问还有一副气爪的气路怎么走?直接拉一根气管在机器人外面可以吗?还有同事说把电磁阀直接装在第4轴上面,这样合理吗?

网友A:
气管肯定可以走外面  但是一定要预留动作时的气管余量

网友B:
接电磁阀啊,留的控制线应该是够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管肯定可以走外面  但是一定要预留动作时的气管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磁阀啊,留的控制线应该是够用的吧!

怎么个接法?是接第4轴外面吗?

网友:
电磁阀固定到四轴上,从四轴分多根气管到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