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提供个参数建模软件!

楼主(2018-05-24):
现在有个想法,请大家帮忙看看哪个软件可以实现。
假如有一个装配体桌子的模型,我定义它的长宽高,桌腿间的间距。
然后根据给予不同的参数,生成不同尺寸的桌子的模型,然后对应的装配体子件进行相对应的变化。

大家帮忙看下哪个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
参数化建模,三维软件都可以

网友:
solidworks设计表可以实现,参数化的多配置设计。三维设计软件都具有参数化设计的功能,就看你能挖的多深?

网友:
要想好看实用,二次开发就可以

网友:
现在流行的三维CAD都行,关键是参数驱动模型,会不会做?照理说这应该是学机械的基本功
注意两个问题
1)模型,选哪个做主变量,哪个做因变量。主变量=各个因变量的函数。主变量之间不要牵扯。
如果是装配,则记住最简单原则:只建立纵向联系,不要发生横向联系;不要出现跳跃的关系。也就是一层一层建立关系。为此可以添加中间变量
这个很重要,它能防止在尺寸网络中出现环。也就是尺寸转着圈,计算没有头。
2)工具
用方程式、用变量表,这是3D CAD里都有的功能
对于装配,参与装配的各个零件、部件的主变量是有关系的。控制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编程的方式、可以用Excel。用excel就是把这些主变量导入excel的sheet中,然后在excel的sheet中建立起与该装配的主变量之间的关系。编程的方法实际上也是完成这些工作

目前,并没有更专门的软件,建模就是考验你的基本功

网友:
一般三维软件都可以

网友:
3D设计软件都可以吧。我常用的Proe也可以的。

网友:
就跟设计库里面的零件一个道理定义参数尺寸生成不同的零件

网友:
都是可以的吧,建立不同的配置或者建立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