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与塑料软管怎么连接?

楼主(2018-05-24):
这样的管接头可以套上软管,再卡箍拧紧,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接头叫啥名字,在淘宝上也没看到。
在此求助论坛

网友:
肯定是你关键词不对,试试软管接头。

网友:
管箍。
管道中压力有多大?

网友:
是不是类似于那种液化气罐出来的那根软管连接那样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对,但是管道的直径有200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没有压力,就是连接水管的

网友:
百度“潜水泵接头”

网友:
法兰上焊个弯头再接塑料管。

网友:
你不说流体是什么,怎么好弄?有个简单办法,套生料带,再套管,再卡箍搞紧

网友:
这个首选卡箍,你看到那些一层层的倒三角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宝塔形的接头我们以前都自己加工,然后和标准的弯头焊接在一起。

网友(点评):
有gb标准号吗?

网友(点评):
真记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宝塔形的接头我们以前都自己加工,然后和标准的弯头焊接在一起。

宝塔接头有国家标准吗?

网友(点评):
有的,你搜一下,我以前用过,但是现在手里没有。

网友(2018-07-23):
需要知道法兰口径的大小和螺纹规格才能确定,可以参照HY-LOK品牌和CAVAL品牌的接头,上官网,下样本

网友B:
两个方法提供一下参考:
      1、自己设计个零件图,可以和两头匹配的零件。再用车铣等手段加工出来。
      2、液压系统常用的宝塔头可否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法提供一下参考:
      1、自己设计个零件图,可以和两头匹配的零件。再用车铣等手段加工出来。
...

用了这样的软管接头GB/T 16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