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猜猜这个圆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楼主(2018-05-25):
制造水平再高,这样的任务你不一定能完成,因为,搞机械我们不光需要的是技术,还要解决问题的方法。

各位社友都来猜猜这个圆球是如何做出来的~

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啊

答案将在第六楼揭晓。。。

网友A:
空心球与实心球的做法是不同的。

网友B:
车床就能搞出来,再打磨一下,我见过视频

网友:
为了让楼主你食言,我决定把6楼要占领

网友:
楼主会举报我水吗?

网友:
让我体验下恶有恶报吧! 楼主,请三思

网友C:
楼上调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就能搞出来,再打磨一下,我见过视频

这个圆球是采用用18cm厚的平面铝板焊接成一个圆圆的金属球而成,具体的制造工艺是:通过切割、成型、TIG焊接和抛光制作一个圆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球与实心球的做法是不同的。

这确实如此,实心球往往是远大越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调皮了

在互动的过程中,开启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笨啊

挑战一下技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圆球是采用用18cm厚的平面铝板焊接成一个圆圆的金属球而成,具体的制造工艺是:通过切割、成型、TIG ...

好吧,你有你的理! 我相信方法还是有很多种的,你可以优酷搜索车削圆球,也还是有视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圆球是采用用18cm厚的平面铝板焊接成一个圆圆的金属球而成,具体的制造工艺是:通过切割、成型、TIG ...

我见过一种工艺,冲压成型半球凹形,然后钎焊,抛光焊缝

网友(2018-07-10):
又涨了姿势   不不不  是知识

网友(2018-09-06):
长见识了

网友:
想不出来,没接触过。不过看了朋友的回复,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