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类或颗粒的物料怎么实现定量供料的呢

楼主(2018-05-24):
粉末类或颗粒的物料怎么实现定量供料的呢,类似板蓝根这种,是承重定量还是有流量定量的呢

网友:
参照跷跷板结构

网友:
板蓝根那就称重吧,螺杆和流量相对精度较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颗粒有多大?在网上搜颗粒输送泵或者颗粒计量泵,或者找个做计量泵的厂家问问。

网友:
称重! 不觉得是最简单方便的方式么?

网友:
用个固定体积东西每次掏出来的数量就不会变啊

网友:
这个应该选用螺旋送料机了

网友:
量杯,定量的量杯装满,上面刮一下,刚刚好。

网友A:
称重当然正确。但是只加不减节拍慢,倒不如斗量,大斗进小斗出,节拍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称重当然正确。但是只加不减节拍慢,倒不如斗量,大斗进小斗出,节拍快多了。

您意思是大斗换小斗吗?如果我改重量的吗是不是就不行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