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关节按摩机构.最快每秒钟三次.

楼主(2018-05-24):
现需求:一种对关节间放松的按摩机构,要求最快每秒钟能按3次。想到用伺服电机,但方向转换大快,担心电机持续不了多久。最好电机往一个方向转,用偏心轮还是凸轮呢?这机构图怎画,有实例吧,用凸轮是不是画图加工有点麻烦,成本有点高呀。 还有什么其它方法呀,请各位给予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
说是按摩,实际是敲击,现在市场主流都是电磁铁驱动。

网友:
偏心轮结构没有问题

楼主:
电磁铁怎驱使动的?

有相似动作的偏心轮实例吗?

楼主:
想到了冲床,可没看到结构怎样的,不好画图

网友:
没太看懂是什么意思?

楼主:
yinjianyy:  就是要设计一个装置,给脊椎往下压的动作机构设计,每秒压三次,设计这样的动作的结构。

楼主:
请各位给点姑建议,示意方案,谢谢!

网友A:
做了个简单的凸轮示意图,可以参考一下.这种凸轮很好加工.其实那些不规则的凸轮,可以用线切割加工,成本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磁铁怎驱使动的?

有相似动作的偏心轮实例吗?

通电电磁吸回来,断电弹簧弹出去,快速通断电就形成敲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简单的凸轮示意图,可以参考一下.这种凸轮很好加工.其实那些不规则的凸轮,可以用线切割加工,成本也不 ...

谢谢 。你这种凸轮怎画出来呀?
    用一个偏心轮,即曲柄连杆机构,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电磁吸回来,断电弹簧弹出去,快速通断电就形成敲击了

如一秒钟,来回三次,电磁铁能有这么快吧?同时电磁铁的动作一下就冲过去了,不好减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一秒钟,来回三次,电磁铁能有这么快吧?同时电磁铁的动作一下就冲过去了,不好减速吧

电磁可以达到那么快,减速用死限位加聚氨酯缓冲,或者曲柄滑块也可以达到敲击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可以达到那么快,减速用死限位加聚氨酯缓冲,或者曲柄滑块也可以达到敲击的目的

曲柄滑块结构,曲柄和滑块怎连接,电机与曲柄怎连接,要加轴承吧?来个图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曲柄滑块结构,曲柄和滑块怎连接,电机与曲柄怎连接,要加轴承吧?来个图看看吧

连接处使用关节轴承即可,力量不大的话,电机轴是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的,可以不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处使用关节轴承即可,力量不大的话,电机轴是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的,可以不加轴承。

能画个图看看吧,谢谢。感觉用关节轴承,不太好吧。关节轴承对曲柄可调是方便,这曲柄是固定长度就可以 。

电机如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轴很小,怎与曲柄位置固定呀?
曲柄与曲柄连接用带轴承和销轴吧?
曲柄与安装板连接要用轴承吧?
现曲柄连杆机构产生的直线运动距离为20mm,这可能实现吧?方案中,曲柄的末端始终与皮肤接触,产生按压,这样的装置应怎样设计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