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如何在明细表中插入每个零件的三维图

楼主(2018-05-25):
新设备,很多零件不认识 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
手工截图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截图一定可以

手工截取当然可以

网友:
不会,好高端的操作,但是要做到最终的效果还是有笨方法的,只是这明细表实用吗?要么需要一张很大的表,要么立体图根本看不清

网友B:
bom表不是要到EXCEL里面操作的吗

网友C:
请问明细表有多大,那么细的明细栏放个小图,你还能看清楚,并识别出是零件结构来,那么问题来了,你水平很高才是,应该不需要这个小截图才是,前后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明细表有多大,那么细的明细栏放个小图,你还能看清楚,并识别出是零件结构来,那么问题来了,你水平很 ...

你就是个杠精,拉黑

网友(点评):
完全的逻辑对话,怎么看出杠,反倒是阁下你,毫无理性,满嘴胡扯,就问你一句话,明细栏有多高,你的截图有多大,有些图片在电脑上尚可,打印后全是一团黑,你看个什么劲,你的图片是带上色的,还是线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m表不是要到EXCEL里面操作的吗

以前我调出来过,那是没注意怎么操作,现在怎么都调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没注意怎么操作就能调出来,阁下简直神人,难道阁下这是人生第二次需要明细表吗,第一次需要明细表是十年前干的吗,时间太长了,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明细表有多大,那么细的明细栏放个小图,你还能看清楚,并识别出是零件结构来,那么问题来了,你水平很 ...

杠精。你好,杠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