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机械图纸 材质不懂请教

楼主(2018-05-25):
大侠们,这是什么材质啊,看不懂啊,求指导,谢谢

1、 Material:  Nichtr.Band.St

2、 Material:   Nichtrhartb.Band.St

3、 Material:  Nichtr.Bandstahl, hartgewalzt  0.8  10  Brin 230-240

4、 Material:   Anticorodalrohl B

5、 Material:   Anticorodalblech B

6、 Material:   hart gewalzt

以上这些是 一个范围吗,没有特指 材质吗。   1 2 3 有什么区别 , 4  5 差别在哪。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德国材质标准,中国的跟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国际上有国际上通用的.
我们韩国客户发过来的材质跟我们中国的不一样,然后要去查,对应起来.
德国的不清楚,不过,我想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德国材质标准,中国的跟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国际上有国际上通用的.
我们韩国客户发过来的材质跟 ...

啊,不是把, 这些 也有查过,但是感觉 都不准, 了解到的 是一个 范围, 没有具体的 材质,这个 有点疑惑

网友B:
建议上图……我们也做德标产品。一般都是DC01、S235J2G3  S355MC  QST380  ST35 ST52 CuZn39Pb3 PA6 AlMgSi1等等  行业不同材质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图……我们也做德标产品。一般都是DC01、S235J2G3  S355MC  QST380  ST35 ST52 CuZn39Pb3 PA6 AlMgSi ...

哥 , 能否加您 qq 或 微信吗,十分感谢, 我试试看 能不能上图 。  不知道留 联系方式 会不会 违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图……我们也做德标产品。一般都是DC01、S235J2G3  S355MC  QST380  ST35 ST52 CuZn39Pb3 PA6 AlMgSi ...

您看,黄色框框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图……我们也做德标产品。一般都是DC01、S235J2G3  S355MC  QST380  ST35 ST52 CuZn39Pb3 PA6 AlMgSi ...

15960125006   710490543  试试吧,如果违规,请 斑竹 高抬 贵手 ,删了 这条消息 可好

网友(点评):
这个没关系

网友C(2018-07-09):
我们也是德企,但是没见过材料是这种书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是德企,但是没见过材料是这种书写方式

不晓得啊,写的很泛。你们的有特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晓得啊,写的很泛。你们的有特指吗

我们一般都是DC01、S235J2G3  S355MC  QST380  ST35 ST52 CuZn39Pb3 PA6 AlMgSi GJS-400 GJL-250, 都是这种很具体的描述方式,一看标准一对照就知道是什么材料。你们这个就是类似于只描述了是铸铁,但是什么铸铁不知道 (示例)

网友:
我们也做很多德国产品,但是这种描述形式没见过,可能是泛指某类材料,只要符合最后那些性能就可以(猜的)

网友(2018-08-13):
1-3是缩写,Nicht是“未(加工)”的意思,但是r.是某种工艺的缩写,无法辨识。需要你把更全的资料发给我。
4怀疑Rohl是Rohr的误拼。5的意思是抗腐蚀铝镁硅合金的板材。4如果是拼错了,就是铝镁硅合金的管状材料。
6一般是指热后滚压处理过。
我也提供一些机械方面的专业德语翻译,可以加我微信 490068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