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度测量

楼主(2018-05-25):
请问关于这种大小轴的同轴度该如何测量呢(三坐标、同轴度仪(此零件的尾部有一段偏心轴)不考虑)

大小轴

大小轴

楼主:
图2是两端基本尺寸一致(V形块等高)做公共轴线

楼主:
尾部有一段偏心轴该如何检测同轴度(和偏心)

网友:
V型槽架起来测

网友A:
首先说一下:图纸标注是错的,同轴度约束的是轴线,因此标注的时候一定是有Φ的
图2实际上是在检测跳动,比同轴度要严格很多。
同轴度约束的是轴线,跳动约束的则是圆柱面
圆跳可以认为是同心度,圆度的集合体,全跳可以认为同轴度,圆柱度,直线度的集合体
如果用跳动来检测同轴度,会造成本来合格的零件判定为不合格,然而跳动又是最容易检测的,因此要不要采用,还要看实际情况来权衡一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跳动的数值除以2,得到的才是同轴度的数值,这一点不要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图纸标注是错的,同轴度约束的是轴线,因此标注的时候一定是有Φ的
图2实际上是在检测跳动,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支撑的轴两端大小不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撑的轴两端大小不一啊

什么意思?能把测点图和详细的图纸发出来么?同轴度是你的图一?偏心呢?什么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