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栓轴向力与扭矩的关系

楼主(2018-05-25):
看到书上预紧力和扭矩的关系是
M=Fd(k1+k2+k3)=Fdk
下边又有k2=0.1k,即10%的扭矩用于产生螺栓轴向力
看到这有点懵了,求大神帮忙算一下,如果用如图所示的装置做夹具,夹具力为3600N,那么两根螺栓的话扭矩应该为多少?

网友A:
才两天,想用这公式的人又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两天,想用这公式的人又有了

我不是搞机械的,能帮忙算一下吗?如果取k=0.2的话结果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搞机械的,能帮忙算一下吗?如果取k=0.2的话结果是多少呢?

那就是四则运算了。但关键是你不是学机械的,你这3600N哪来的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四则运算了。但关键是你不是学机械的,你这3600N哪来的很关键。

是需要3600牛的压力,主要是不知道10%该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需要3600牛的压力,主要是不知道10%该怎么用?

是指按这公式算的扭矩,其实其中只有10%是用于提供轴向力,其余90%都是克服摩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按这公式算的扭矩,其实其中只有10%是用于提供轴向力,其余90%都是克服摩擦了

那这么算对不对?
螺栓的扭矩应为
M=kFd/10%=0.2*3600*0.006/0.1=43.2N·m
然后再除以二就是每根螺栓的扭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么算对不对?
螺栓的扭矩应为
M=kFd/10%=0.2*3600*0.006/0.1=43.2N·m

按公式就不用除以0.1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公式就不用除以0.1了啊

那扭矩就是4.32牛米了对吗?每根螺栓就是2.16牛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扭矩就是4.32牛米了对吗?每根螺栓就是2.16牛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