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一个机构来实现底盘的转动

楼主(2018-05-25):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通过一个机构来实现底盘的转动和另一蓝色部分(吊机)的起吊运动。

楼主:
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实在想不出来了orz..

网友A:
底盘旋转可以考虑齿轮;吊机起吊这个就不太明白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盘旋转可以考虑齿轮;吊机起吊这个就不太明白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本来我们是想用两个电机来控制底盘的转动和吊机的起吊,但是老师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一个电机完成。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可能好小

网友B:
参考风扇,边吹风边转向。必要时  加离合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旋转的同时吊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旋转的同时吊起么

如果可能的话  能否实现旋转到一定方向 接着转吊机的起吊运动

网友(点评):
可以,要一设计组联动的机构,纯机械的设计。这个要花心思了,比起单独控制旋转和起吊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风扇,边吹风边转向。必要时  加离合

请问加离合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们是想用两个电机来控制底盘的转动和吊机的起吊,但是老师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一个电机完成。所 ...

要符合你老师的要求,最简单的就是用液压。本来你上面就有油缸,起吊和旋转就用液压马达

网友(点评):
就是,如果要求在任意位置起吊,除了一个电机,还有其他执行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符合你老师的要求,最简单的就是用液压。本来你上面就有油缸,起吊和旋转就用液压马达

但是...底盘的旋转和吊机起吊的方向不一样啊....两个貌似是垂直的。。

网友D:
电机前面带动一个同步带轮做主动轮,通过同步带带动从动轮,这里从动轮可以用两个固定在同一根轴上,这根轴可以用来带动底盘旋转,第二个从动轮再通过一根同步带传动到第三个从动轮上,第三个从动轮可以连接一跟丝杆,用丝杆螺母副来起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机前面带动一个同步带轮做主动轮,通过同步带带动从动轮,这里从动轮可以用两个固定在同一根轴上,这根轴 ...

也可以电机前面用联轴器连接一个长杆,这根长杆一端固定在转盘的中心,做旋转运行,同时这根杆上固定一个带轮,通过皮带传动带动从动轮旋转,从动轮上做丝杆螺母副机构,做起吊动作。

网友:
去找个挖掘机看看他的旋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前面带动一个同步带轮做主动轮,通过同步带带动从动轮,这里从动轮可以用两个固定在同一根轴上,这根轴 ...

前辈的意思是这样么,不过我不太懂丝杠传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丝杆传动是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啊,电机是旋转运动,刚好可以带动底盘旋转,然后丝杆是直线运动,又满足直线起吊,驱动装置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简图

简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电机前面用联轴器连接一个长杆,这根长杆一端固定在转盘的中心,做旋转运行,同时这根杆上固定一个 ...

感觉你这种方式适合做方案,实际做出来不靠谱没人会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这种方式适合做方案,实际做出来不靠谱没人会这样做的

大创项目而已,老师非得要求有个闪光点,所以把本来两个电机解决的事情缩成一个。烦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杆传动是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啊,电机是旋转运动,刚好可以带动底盘旋转,然后丝杆是直线运动,又满 ...

丝杠螺母副既然把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了,那为了省力,可以做个杠杆结构来起吊重物啊。另外还有方案就是电机旋转一端引出带动底盘转动,一端引出连接滑轮旋转,再加个回转支承,用钢丝起吊重物,这也是很常见的起吊机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传动是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啊,电机是旋转运动,刚好可以带动底盘旋转,然后丝杆是直线运动,又满 ...

谢谢前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下。丝杆上的螺母上下运动受丝杆旋转方向影响。而丝杆旋转需要底座旋转来带动。那么问题来了,我要是想让吊机运动,也就是套螺母上下运动.......底座岂不是要旋转?是不是简单的纯机械并不能完成底座旋转到一定位置,接着吊机开始起吊的这种工作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下。丝杆上的螺母上下运动受丝杆旋转方向影响。而丝杆旋转需要底座旋转 ...

如果是简单的起吊重物,可以在丝杆上装一个推动机构,起吊平台离推动机构有一定距离,推动机构运行一段时间才接触到起吊平台,这样就可以底盘旋转一段时间,然后起吊重物。如果起吊速度很快,怕推动机构与起吊平台之间有过大的冲击,两者之间安装重载弹簧起缓冲作用。机械延时机构也是有很多比如分度盘,棘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