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导向杆有标准件吗

楼主(2018-05-25):
下图是一个标准气缸,旁边两个感觉是导向杆,这种导向杆有标准件吗?在哪能买到?

网友:
这个导向杆看起来是自己配的

网友:
我们车间叫磨光圆

网友A:
镀铬棒+直线轴承,底部的应该是尼龙或橡胶的阻挡快

网友B:
有标准件的  查圆柱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标准件的  查圆柱直线导轨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C:
标准气缸 + 标准导向支架 一般气缸厂家都会有的, 你图是的导向支架有点太大了,可以让厂家配配看,不行要非标设计。

网友D:
买直线轴承配的光杠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看看

按照你说的,我就找到这个,但是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铬棒+直线轴承,底部的应该是尼龙或橡胶的阻挡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气缸 + 标准导向支架 一般气缸厂家都会有的, 你图是的导向支架有点太大了,可以让厂家配配看,不行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直线轴承配的光杠就行

网友:
应该是导向轴吧,去MISUMI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铬棒+直线轴承,底部的应该是尼龙或橡胶的阻挡快

对的

网友:
学名叫线性导向轴,附网址https://cn.misumi-ec.com/vona2/result/?Keyword=%E5%85%89%E8%BD%B4&isReSearch=0

网友:
直接买条镀铬光轴回来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镀铬硬棒,然后加工一下就行。镀铬棒事标准件,就是磨光圆+镀铬

网友:
有得卖的,但是自己做又何妨?

网友:
MISUMI官网,可以导柱导套,也可光杆+直线轴承,根据精度选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直线轴承配的光杠就行

向大侠,请教下,带水工况下的导向,有什么好推荐的,谢谢!
问了各种线轨,要么没304,要么太贵。

网友:
标准件,市场上多的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标准件的  查圆柱直线导轨

哥们这暴露了是新手

网友:
光轴+直线轴承就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