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门上液压同步系统之 交叉溢流补油如何动作?

楼主(2018-05-25):
请问交叉溢流补油是如何动作的,单向阀的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油缸用马达同步会有微小误差,防止同步误差积累,一个油缸先到限位以后同步马达过来的油从这个溢流阀回油,另外个油缸继续前进达到同一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用马达同步会有微小误差,防止同步误差积累,一个油缸先到限位以后同步马达过来的油从这个溢流阀回油, ...

 有单向阀隔着,从同步马达出来的油怎么能到溢流阀呢?

网友B:
9和10两个单向阀方向画反了。这个单向阀的用法还是比较经典的,溢流阀用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和10两个单向阀方向画反了。这个单向阀的用法还是比较经典的,溢流阀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

网友:
我写了一个帖子分析这个问题,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液压回路分析(一)——地铁门同步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单向阀隔着,从同步马达出来的油怎么能到溢流阀呢?

是的,大意了,上面两个向楼上解释反了,下面两单向阀是防气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