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加工

楼主(2018-05-25):
大家好下图中的孔内孔直径6.5,长度272mm,怎么加工比较好,谢谢* F$ O5 }, N2 w8 l: \

网友:
深孔枪钻

网友:
直接买钢管做最省事

网友:
材质是什么的,铝的还是钢的,铝合金的应该能买到厚壁管质量也还可以,钢的话最保险的方法是深孔钻,如果可以放松要求可以用,钎杆钢直接加工外圆,但是一般内控质量比较差

网友:
没有能用得上的无缝管 只能考虑深孔钻了 其实车床两头钻也行 主要看这个孔的要求 作用了 应该是走水或者走油的吧

网友:
深孔钻,同轴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两头颠倒着干,降低难度

网友:
两头钻比较好

网友:
论坛里有个帖子讲过深孔钻。我们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一般是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管料,不行就修改图纸尺寸。

网友:
同意六楼的意见,两头倒着干就可以了

网友:
直径2.0的孔,长度1米多怎么加工

网友:
你那中间的孔应该也是过油或气的吧,买钢管或者钳工两端对钻加工

网友:
可以上车床上钻,之后再加工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