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一个螺栓连接三块板吗?

楼主(2018-05-25):
三块板上都有通孔,可以用一个螺栓连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这得看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什么样的结构

就是上下两个圆盘,中间一块固定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网友D:
楼主在担心什么?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担心什么?

因为书上没有见过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

网友F:
问题得放到具体的环境条件中,才能知道这样连接合适不合适?

网友:
单颗锁板会转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螺栓够长,螺栓抗剪切、抗拉的强度足够应对板子带来的应力,板子强度足够承受螺栓预紧力……)是可以的

网友:
具体场合具体考虑,。上图片看看

网友:
看你连接要求高不高,定位要求高不高

网友:
我只想问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得放到具体的环境条件中,才能知道这样连接合适不合适?

越简单的问题回答的时候反而顾虑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