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料方式,请大神看看哪里需要改正

楼主(2018-05-25):
前提:PCB材质的产品需要供料,不能用振动盘上料……

工作方式:人工放入一叠产品后;产品在1位被挡住后落下至2位;螺牙气缸推产品,将产品推至3位;后面会有夹爪气缸取产品。

现在请各位大神看看,这种供料方式有没有缺陷,恳请帮忙指出(暂时不考虑料道加工难度)。

楼主:
料道上会加上震动马达,防止卡料

楼主:
产品在1处那个挡块,会做成上下可调,保证产品可以落下

网友A:
你这种自然力下滑肯定会卡料的,还有单料不能靠自然力.
感觉你没有什么实际设计经验啊,你这个应该是直振加气动力分料,而不是自然力

网友(点评):
卡料是肯定的,摩擦力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自然力下滑肯定会卡料的,还有单料不能靠自然力.
感觉你没有什么实际设计经验啊,你这个应该是直振加 ...

麻烦,大神详细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怎么能确定来料一定是垂直状态 还有推走一个后上面的就直接掉下来了挡住气缸回位 落料状态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

网友:
你这个图中目前只有一个气缸来推产品立直,上面的落料没有动力和控制。
1.可能重力下落过程中卡住。
2.下落一片之后,如何保证在需要下料之前,上方的产品不会继续自己落下?要解决这些,可能还要增加下料位置的动力推落和限位控制。

网友:
重力会把pcb板压住,怎么实现落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大神详细说一下,万分感谢

直振保证料每次能到推板上,推板感应到料把一个料推出来

网友:
直振也不行,快空仓的时候料会倾倒,建议料仓水平,加吊重推料,再利用9楼的错料方案,应该可靠点。啥嚷嚷,楼主自己评估吧

网友:
必须要有导向+动力定向

网友B:
料仓设计成垂直的,推料气缸每次推出一块PCB板,夹爪气缸将板子转移至工位,同时会挡住出料口,回到原点时下一块PCB板会自动掉下来,气缸继续推料

网友:
滑道设计需要认真考虑,物件从上端自由滑到滑道底端的势能转化为物料继续运动的动能和滑道摩擦力做的功。计算下当物料滑道底部应该还有的速度应该还能推动物料继续前进滑入工位2。滑道水平部分和垂直相交的地方做成大圆弧,切垂直那部分也做成大斜面。其他社友还有什么更好的思路,一起讨论学习下。

网友:
这种方法完全不好用,加直振也不好用,我这样做失败过,1位置的料没有动力很难很直的掉下去,有的会直着掉下去,有的一头先掉要么掉下去是斜的要么就挂住了掉不下去,同个产品掉下去三种状态,做出来调试的时候看着自己都上火为何要这样掉,叠起来拿料不可以么?初始状态要做的把握大一点,后面的结构再想办法

网友:
从侧面推出,料道尽头做成封死的,侧面开口,侧面接料

网友:
这个是我做的类似上料部分

网友:
还是要振动加气缸,这样才稳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料仓设计成垂直的,推料气缸每次推出一块PCB板,夹爪气缸将板子转移至工位,同时会挡住出料口,回到原点时 ...

正常的设计思路都会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料仓设计成垂直的,推料气缸每次推出一块PCB板,夹爪气缸将板子转移至工位,同时会挡住出料口,回到原点时 ...

夹爪气缸将板子转移至工位,同时会挡住出料口.这个怎么实施没想明白,求解?

网友:
这个小型螺牙气缸前段是一个圆柱?这个形状无法使产品从状态1推至状态2了。建议前段设计成防形块。

网友:
双方都发

网友:
如果后面还有气爪抓取产品,请问前面做这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
PCB板在1的位置如果没有其他辅助机构推动下料,只靠重力落料的话可能会不顺畅,因为后面的料压着它,而它自己的重力可能不足于克服摩擦力。

网友:
各位大神,见解好高

网友:
同意21楼的观点,做成那种弹夹式的送料结构,应该不会错.

网友:
图中的2,也就是接料盒,你打算一次接几块料呢?或者说你的接料盒总共能接几块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夹爪气缸将板子转移至工位,同时会挡住出料口.这个怎么实施没想明白,求解?

出料口跟工作台之间的间隙比PCB板略大,送料气缸前面的推料板前进将落下的PCB板推出,这时出料口会被推料板挡住啊,避免料斗里面的PCB板继续落下,等回程到原点时料斗里面下一块PCB板会自动落下,这应该很好理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设计思路都会是这样的

不知道这哥们为什么会设计的那么复杂,还是说里面有特殊的要求,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哥们为什么会设计的那么复杂,还是说里面有特殊的要求,不是很清楚

很多案例都是你说的这种垂直供料的方式,用的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