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个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8-05-25):
求哪个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零件?用于类似用楼板上的钢筋连接。

网友:
弹簧夹头???

网友:
越拽越紧的作用

网友:
在山东一热处理现场见过该产品,名称都忘记了。。。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问搞建筑的

网友:
这东西挺好。

网友:
钢筋预应力锁片。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网友:
整套的叫预应力锚具,三瓣的叫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