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手轮

楼主(2018-05-25):
大家好  我想问下有没有人用过电子手轮来控制调速电机的   一般都是控制步进或者伺服  有没有可以控制调速电机的电子手轮  或者有什么转换方式 ?脉冲转电压?

网友A:
电子手轮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调速电机的输入是电压或电流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手轮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调速电机的输入是电压或电流模拟信号。

脉冲信号转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信号转模拟信号?

这部分要用到数模转化的知识。不好意思,数电和模电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看看其他社友的意见。

网友B:
都这精度了为啥干脆不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难道你高速或正常工作也要一直手摇?

网友:
把调速电机的调速器改装下,不就是个电子手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精度了为啥干脆不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难道你高速或正常工作也要一直手摇?

这个没有可配步进或者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