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带中心孔方形碟片,玻璃材质如何抓取(机械手抓取问题)

楼主(2018-05-26):
各位大神,对玻璃材质,不带中心孔的方形碟片,该如何抓取?
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设备加真空发生器,利用真空吸盘来抓取。但这种方法缺陷也很明显,一旦断电,碟片易掉落

所以,除了这种方法,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一般空压机都配备储气罐的   即便断电也能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空压机都配备储气罐的   即便断电也能维持一段时间

用空压机实现真空吗?我以为是靠电机往外抽气呢。

网友C:
加一个电磁阀,一旦断电电磁阀关闭保持真空。

网友:
单向逆止阀配在真空发生器前端,具体的去看气动的的选型手册。

网友:
加个储气罐 储真空 断电后不会一下断真空

网友:
3位5通,双向电磁阀!

网友D:
中封阀不行,时间久了还是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封阀不行,时间久了还是会掉

对,是这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空压机实现真空吗?我以为是靠电机往外抽气呢。

需要一个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电磁阀,一旦断电电磁阀关闭保持真空。

感谢你的建议,还有其它好的方法吗?

网友:
除了吸盘,再配两个钩子,吸起来后马上来两个钩子从侧面勾住,放下之前再把钩子复位。

网友:
储罐最理想,维持善后的时间。这是很经济的

网友(2018-07-03):
真空泵+通断阀,妥妥的